[技术讨论] 单片机检测到信号后怎么使鼠标左键点击一下

楼主(2017-06-29):
当单片机检测到传感器发来的信号,怎么实现电脑鼠标左键自动点击一下??
求助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没?谢谢

网友A:
拆开鼠标,在左键上接线出来,随便你用光耦还是继电器代替“点击”一下。不过最好用右键啊,这样左键还能正常使用。

网友B:
找个单片机模拟下usb/ps2键盘回车键就行吧,网上有代码

网友C:
你的鼠标是无人驾驶的吗?命题有点不切实际.哈哈

网友D:
转USB啊,做一个USB HID MOUSE设备,就相当于你一个电脑接两个鼠标了。

网友E:
利用单片机的USB接口,写一代模拟的USB鼠标代码就好了,利用USB数据线连接。同一台电脑可以同时接入多个USB鼠标或者键盘的不受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