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文读懂三极管

楼主(2017-06-29):
一、三极管的电路符号

二、三极管的分类

a.按频率分:高频管和低频管

b.按功率分:小功率管,中功率管和的功率管

c.按机构分:PNP管和NPN管

d.按材质分:硅管和锗管

e.按功能分:开关管和放大

三、用万用表判断半导体三极管的极性和类型(用指针式万用表)

a.先选量程:R﹡100或R﹡1K档位。

b.判别半导体三极管基极:用万用表黑表笔固定三极管的某一个电极,红表笔分别接半导体三极管另外两各电极,观察指针偏转,若两次的测量阻值都大或是都小,则改脚所接就是基极(两次阻值都小的为NPN型管,两次阻值都大的为PNP型管),若两次测量阻值一大一小,则用黑笔重新固定半导体三极管一个引脚极继续测量,直到找到基极。

c.判别半导体三极管的c极和e极:确定基极后,对于NPN管,用万用表两表笔接三极管另外两极,交替测量两次,若两次测量的结果不相等,则其中测得阻值较小得一次黑笔接的是e极,红笔接得是c极(若是PNP型管则黑红表笔所接得电极相反)。

d.判别半导体三极管的类型。

如果已知某个半导体三极管的基极,可以用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分别测量其另外两个电极引脚,如果测得的电阻值很大,则该三极管是NPN型半导体三极管,如果 测量的电阻值都很小,则该三极管是PNP型半导体三极管。

四、半导体三极管的好坏检测

a.先选量程:R﹡100或R﹡1K档位

b.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

红表笔接基极,黑表笔接发射极,所测得阻值为发射极正向电阻值,若将黑表笔接集电极(红表笔不动),所测得阻值便是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正向电阻值愈小愈好。

c.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反向电阻值。

将黑表笔接基极,红表笔分别接发射极与集电极,所测得阻值分别为发射极和集电极的反向电阻,反向电阻愈小愈好。

d.测量NPN型半导体三极管的发射极和集电极的正向电阻值的方法和测量PNP型半导体三极管的方法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