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31双向可控硅的触发电流需要多大?

楼主:
各位前辈大神,BT131双向可控硅有合适厂家推荐吗?质量可靠的。一般BT131的触发电流需要多大?才能保证可靠触发?我现在用阻容降压稳压的12V电压触发,串4.3K电阻,驱动电流差不多2.7mA,负载接40W白炽灯泡未发现闪烁,怎样判断可靠导通呢?冬天温度低会不会导通不了?谢谢各位大神指点!

楼主(2017-06-29):
自己顶一下

楼主:
T叔,总驱动电流是把T2+ G+      T2+ G-      T2- G-      T2- G+  四个加起来吗?那最大的就是3+3+3+7=19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T叔,总驱动电流是把T2+ G+      T2+ G-      T2- G-      T2- G+  四个加起来吗?那最大的就是3+3+3+7=1 ...

“总驱动电流是把T2+ G+      T2+ G-      T2- G-      T2- G+  四个加起来吗?”
不是。
双向晶闸管,正向可以触发导通,反向也可以触发导通,对门极施加正向脉冲可以触发,对门极施加反向脉冲也可以触发。那么一共有四种情况,“T2+ G+      T2+ G-      T2- G-      T2- G+ ”描述的就是这四种情况。四种情况所需要的触发电流各不相同。
通常,设计晶闸管触发电路时,按照最不灵敏情况,再放几倍裕量,保证可靠触发。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总驱动电流是把T2+ G+      T2+ G-      T2- G-      T2- G+  四个加起来吗?那最大的就是3+3+3+7=1 ...

你加起来,明显就是4倍的T2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T叔,总驱动电流是把T2+ G+      T2+ G-      T2- G-      T2- G+  四个加起来吗?那最大的就是3+3+3+7=1 ...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D:
注意,可控硅可靠触发的条件有两个,最小触发电流和触发电流积,二者需要同时满足。仅考虑触发电流是不够的,触发电流必须维持一段时间,即触发电流的时间积分要满足可控硅的要求。具体看器件手册,注意理解参数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