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DAC共用片选信号

楼主(2017-06-29):
当在同一块板子上使用多个DAC芯片的时候,FPGA作为输入端提供片选信号, 那么是所有DAC共用同一个片选信号呢还是每一个DAC都有一个对应的片选信号从FPGA接出来?
麻烦各位啦谢谢!

网友A:
这个都可以实现       如果同时操作  引脚紧张就共用一个

网友A:
FPGA是用的哪款 啊

网友B:
FPGA的IO比较多,可以单独对应一个DAC的

网友C:
如果公用一个读取接口,肯定是不同的片选信号

网友D:
先说你的DAC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E:
DAC分配了不同的读写地址就无所谓了。

网友F:
每一个DAC都有一个对应的片选信号从FPGA接出来

网友G:
DAC输出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H:
如果是不同的DAC肯定片选信号就不一样。

网友I:
楼主具体描述要实现的功能。

网友B:
你使用的DAC是并口的吗?

网友C:
单独的读取DAC的方式,就可以对应不同的DAC了。

网友D:
设计的时候有什么具体的设计要求吗?

网友E:
片选信号肯定的对应不同的IO读取。

网友F:
除非是并口,否则数据存在问题。

网友G:
数据一样驱动多个DAC,IO的驱动能力不一定够。

网友H:
FPGA可以同时写入多个DAC

网友I:
现在来看,分开和共用都有不同的设计方案的。

网友J:
分开操作,这样的DAC数据功能比较齐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说你的DAC使用的是什么芯片

DAC8728

楼主:
引用 网友G:
DAC输出的数据都是一样的吗?

应该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分开操作,这样的DAC数据功能比较齐全。

我是设计的分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具体描述要实现的功能。

我是8个DAC放在同一个板子上然后64位(8*8)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可以实现       如果同时操作  引脚紧张就共用一个

那像LDAC CS RW这些输入呢 可以多个DAC共用同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都可以实现       如果同时操作  引脚紧张就共用一个

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参考基准电压的输入 是每一个DAC芯片都配一个电压基准芯片呢 还是8个DAC可以共用一个电压基准芯片?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参考基准电压的输入 是每一个DAC芯片都配一个电压基准芯片呢 还是8个DAC可以共 ...

如果基准电压输出功率足够驱动多个芯片   那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像LDAC CS RW这些输入呢 可以多个DAC共用同一个么?

片选是可以的   其他信号要看你的操作了
如果同时读多路     是不是存在对齐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选是可以的   其他信号要看你的操作了
如果同时读多路     是不是存在对齐的问题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