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请问“no space for auto/param”怎么回事?

楼主(2017-06-29):
Error   [1360] C:\Program Files (x86)\HI-TECH Software\PICC\9.83\sources\float.c; 86. no space for auto/param readTGS@sum

unsigned int readTGS(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adresult[20],result,vt;
        unsigned long sum;
        double v;
        NOP();NOP();
        ADON=1;
        for(i=0;i<20;i++)
        {
                delay(5);                                        //等待模拟电压稳定
                do{;}
                while(GO);                                //AD转换是否空闲
                GO=1;                                        //开始AD转换
                do{;}
                while(GO);                                //等待AD转换完成
                adresult=0;
                adresult=ADRESH;                        //AD高2位结果
                adresult<<=8;
                adresult+=ADRESL;                //AD低8位结果
        }
        ADON=0;
        sum=0;
        for(i=0;i<20;i++)                                //20个结果相加
        {
                sum+=adresult;
        }
        result=sum/20;                                        //20个结果的平均值
        v=result;
        v*=4.8828125;                                        //5000mV/1024=4.8828125mV
        vt=(int)v;
        return(vt);
}

系统WIN7 64位,环境MPLAB IDE8.87,编译器PICC9.83,单片机12F675,出现的这个错误是FLASH不够还是RAM空间不够?

网友A:
RAM 空间不够,把sum改为in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RAM 空间不够,把sum改为int试试

改了,还是不行。是不是与64位系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还是不行。是不是与64位系统有关系?

你这个函数定义的变量貌似太多了,单片机数据空间经不起你几个这样的函数折腾。
int result[20],还有long、double数据,1个int型变量都可以存ad转换结果了。
建议先屏蔽其它功能,只做ad转换求平均值编译试试
可以了后面再添加其它功能。

网友B:
提示RAM空间不够。

12F675是一款资源非常少的超低端芯片,一般都用ASM来写程序,用C就比较奢侈了,你再如此定义和使用变量,那就是超级奢侈了。

楼主(2017-09-12):
引用 网友B:
提示RAM空间不够。

12F675是一款资源非常少的超低端芯片,一般都用ASM来写程序,用C就比较奢侈了,你再如 ...

ASM很早就忘了。。。换了个低版本的PICC和XP系统编译就好了,高版本的PICC效率低。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