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关于USB的设备名称如何修改

楼主(2017-06-29):
STM32关于USB的设备名称如何修改

网友A:
应该是在设备描述符中修改了吧

网友B:
inf中改设备类
Class       = "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s"
ClassGuid   = {36FC9E60-C465-11CF-8056-44455354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nf中改设备类
Class       = "Universal Serial Bus controllers"
ClassGuid   = {36FC9E60-C465-11CF-805 ...

第一行的那个就是名字吗?是否支持汉字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在设备描述符中修改了吧

我也觉得就是在这里修改就可以了。

网友E(2019-02-28):
Stm32作为USB设备,想修改设备名,在USB库文件 usb_scsi.c中,由
void SCSI_Inquiry_Cmd(uint8_t lun)声明,名称由 Standard_Inquiry_Data数组确定。
例如
u8 Standard_Inquiry_Data[] =
  {
    0x00,          /* Direct Access Device */
    0x80,          /* RMB = 1: Removable Medium */
    0x02,          /* Version: No conformance claim to standard */
    0x02,

    36 - 4,          /* Additional Length */
    0x00,          /* SCCS = 1: Storage Controller Component */
    0x00,
    0x00,
    /* Vendor Identification */
    'S', 'T', 'M', ' ', ' ', ' ', ' ', ' ',
    /* Product Identification */
    'U', 'S', 'B', ' ', 'B', 'o', 'o', 't', 'l',
    'o', 'a', 'd', 'e', 'r', ' ', ' ',
    /* Product Revision Level */
    '1', '.', '0', ' '
  };
这样修改后,USB连接电脑,设备管理器就会显示 STM  USB  Bootloa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