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急!】直流无刷电机断电时如何保护控制器电路

楼主(2017-06-29):
问题:在调试直流无刷电机控制器BLDC,发现通断电多次后,MOS驱动芯片坏了,加强MOS驱动芯片保护后,控制器12V电源芯片坏了。
          现在怀疑是电机电源突然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导致母线电压突然升高所致。
请问:1、驱动芯片的烧毁、12V电压芯片烧毁,的根源是不是电机突然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所致;
          2、如何设计电路或控制器的程序,处理电机断电时产生的反电势?

网友A:
加一套泄放电路,只要产生过压立马产生泄放。电阻选择就看你的实际应用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