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可以获取GPS的坐标呢

楼主(2017-06-29):
gps, ps, gp
如何才可以获取GPS的坐标呢

网友A:
看你是用GPS芯片,还是从网络获取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用GPS芯片,还是从网络获取呢?

很少有芯片内置GPS功能的,我指的是单片机,需要驱动GPS芯片,然后读取数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少有芯片内置GPS功能的,我指的是单片机,需要驱动GPS芯片,然后读取数据的。 ...

都是需要GPS模块的,一个很小的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看你是用GPS芯片,还是从网络获取呢?

是的,楼主给的范围不明确,不好确定。

楼主(2017-11-23):
引用 网友B:
很少有芯片内置GPS功能的,我指的是单片机,需要驱动GPS芯片,然后读取数据的。 ...

有些专用的芯片,内置GPS+MCU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