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XXX 可靠读写 NVM 应用笔记

楼主(2017-06-29):
1 概述
内部带 NVM BLEE 或者 Data EEPROM)的 MCU 芯片(KF8F312, 本文后面以 KF8F312 为例子),在程序执行中通常会根据条件判断去执行读写 NVM 单元的操作,特别是写 NVM 单元的操作,要注意。否则很容易造成误写 NVM 单元或者写入 NVM 单元的值错误,造成系统运行异常。

楼主:
2 可靠写 NVM 的方法
KF8F312 NVM 的组织如下图所示。其中一页 16 个 WORDS 及一页 16*16 bits,一页分成四个块,每个块 4 个 WORDS。在写第一个块的时候启动擦除操作,会把整个一页的内容擦除成 0XFFFF 值,在每个块的最后一个地址(地址 0B_1111_XXXX_XX11)启动写操作,把待写的值写入对应的 NVM 单元中。

楼主:
可靠写 NVM
为保证每次写操作的条件判断都正确无误,以及每次写入的数据都可靠,在程序中推荐采用如下做法:
1、 把写入的值同时写入到三个不同的页;
2、 写入的三个页写分三次,每写入一次都判断写入的条件是否成立;
如要写 RAM80 的值到 NVM 中,可以把 RAM80 的值同时写入 NVM 的 0X0F70 开始页的0X0F70 地址、 0X0F80 开始页的 0X0F80 地址、 0X0F90 开始页的 0X0F90 地址。

楼主:
示例代码如下:
Fun()
{
IF (Wr_NVM_Flag) // Wr_NVM_Flag=1 时启动写 NVM
{
Call Wr_NVM(Addr_1st_Page, Data) //把数据写入 NVM 的第一页
}
IF (Wr_NVM_Flag) // Wr_NVM_Flag=1 时启动写 NVM
{
Call Wr_NVM(Addr_2ed_Page, Data) //把数据写入 NVM 的第二页
}
IF (Wr_NVM_Flag) // Wr_NVM_Flag=1 时启动写 NVM
{
Call Wr_NVM(Addr_3rd_Page, Data) //把数据写入 NVM 的第三页
}
}

通过三次写,三次写入条件判断,保证程序在跑飞等入口错误的情况下能可靠写 NVM。

楼主:
可靠读 NVM
上面的三次写入,保证每次写入都进行了条件判断,排除了在程序错误入口时的写操作错误:即跳过条件的误写。为保证系统的可靠性,还需要配合对读操作做如下处理:对写入三个不同地址 NVM 的同一个值做比较, 只有至少两个地方的值相同, 才认为数据有效, 否则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