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F中bit位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7-06-29):
kf8cc 当前版本未实现 bit 类型,但 kf8cc 可以使用标准 C 的位域来实现 bit操作。

typedef struct
{
unsigned char b0:1;
unsigned char b1:1;
unsigned char b2:1;
unsigned char b3:1;
unsigned char b4:1;
unsigned char b5:1;
unsigned char b6:1;
unsigned char b7:1;
}BitStruct;
BitStruct FlagColumn;
#define flag0 FlagColumn.b0
#define flag1 FlagColumn.b1
#define flag2 FlagColumn.b2
#define flag3 FlagColumn.b3
#define flag4 FlagColumn.b4
#define flag5 FlagColumn.b5
#define flag6 FlagColumn.b6
#define flag7 FlagColumn.b7

网友A:
我还以为像51一样有位寻址区呢,原来用的是位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像51一样有位寻址区呢,原来用的是位域!

这样的效率,应该不会很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