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TI有AD620相同功能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29):
这个你找TI的仪表放大器就可以了,我记得应该是有的。

网友B:
TI 的模拟器件也是一个很强的类型,仪表放大器有很多供你选择.
我特别根据参数去网站对比了一下, 当然, 和AD620 参数完全一致的器件并不好找

网友C:
各参数都优于 AD620 的器件也有很多. 当然应该还要兼顾成本的因素.

网友D:
是啊,楼主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去选择, 我相信肯定能够找到适合你要的器件.

网友E:
AD620是一款仪表放大器,TI也有很多功能相同的仪表放大器:包括INA111, INA114, INA118, INA128, INA129等 .

网友F:
AD620的我还没用过的

网友G:
AD620是什么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