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L库有一个uart.c和一个usart.c,两个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7-06-29):
(无正文)

网友A:
沙发我的,我开工程看一眼

网友B:
usart.c一般都是用的这个,uart.c中好像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sart.c一般都是用的这个,uart.c中好像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看看库说明就知道了,应该是里面的函数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