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变数的数据传出来

楼主(2017-06-29):
用的是28335的板子,我想要把变数的数据传出来

譬如我的变数x目前是56.8766
float x=56.8766;
SciaRegs.SCITXBUF=x;
这时候传出来的值不会是56.8766,而是8

楼主:
因为SciaRegs.SCITXBUF是整数型态,所以SciaRegs.SCITXBUF会等於56, 舍掉了小数部分
而56所代表ASCII码是8,所以他就传8出来,而不是传56.8766

网友A:
做一个算法,把数据转换成整数传递。

网友B:
应该是只能传整数,做一个应用协议就行了

网友B:
俺要好好学学,最近公司搞软件开发能力模拟考试,对俺来说有点不知所……

网友C:
2楼分析的有道理   数据类型不匹配

网友D:
传递是56这个数据

网友E:
16进制和asic的区别。

网友F:
你的数据就是56

网友G:
这个是在哪显示的?数据区别

网友H:
只是形式不一样而已。

网友I:
56=8+0x30

网友J:
数值是一样的。

网友K:
是在上位机显示的吗?

网友L:
这个数据也是对的 。没有问题。

网友D:
转换为字符串就是8.

网友E:
56对应字符8

网友F:
使用16进制表示就知道了。

网友G:
“8”就是56的代表。

网友H:
56是十进制,8是字符。

网友I:
楼主能够看到上面的转换公式吗

网友J:
就是显示的形式不一样。

网友L:
56.8766发送的时候是显示整数的。

网友K:
设置成为16进制或者十进制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