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designer的时候出现了问题

楼主(2017-06-29):
装designer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装了306卫士杀毒软件之后就不行

网友A:
卸载了咋样

楼主:
卸载了杀毒软件装的时候,装了后可以很正常的用到

网友B:
怎么不行了?

楼主:
软件打开的时候出现窗口,连新建project都新建不

网友C:
另外的杀毒软件呢

网友D:
出现什么窗口

楼主:
三个框,第一个写住Failed to load CyMiniProg3 service!(无法加载CyMiniProg3服务!)写住第二个框写住some feature may not work correctly ,please install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of PSOC Programmer,第三个是programmer package will not correctly,please install the recommended version of POSC programmer

网友E:
之前要先安装Psoc programmer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