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如何使单电源DA输出为0时偏差小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6-29):
的确是的问题, 可否考虑人为增加偏置, 然后再通过后级的运放来去掉这个偏置.

网友B:
增加偏置电阻  或者减小干扰源   呵呵

网友C:
使单电源DA输出为0时偏差小,  这个问题好象不能简单加一个偏置能解决的.

网友D:
因为 DA  的其他部分输出是正常的, 就 0 时有偏差, 而加个偏移导致其他值也偏移了.

网友E:
所以可以考虑 DA 不要输出0, 而是输出数值上也加个偏移量 (就用来抵消外面运放的偏移量)

网友F:
换DA看看,很多DA输出0的时候,DA的0点比较差的;

网友G:
或者加减法电路解决;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增加偏置电阻  或者减小干扰源   呵呵

楼上总结的很好,偏置电阻的肯定要进行调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