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用法可以不

楼主(2017-06-29):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
没有问题
这是C的问题,和KEIL没有关系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这里只是声明有个参数unsigned int而后面的len此处没有意义,可以省略....

网友B: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因为这两个“len”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C:
你这种说得过去,没啥问题。

但是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弄一样的 就不太好了。虽然运行也正确。

希望我表述是清楚的

网友D:
没有问题的呀,你一编译肯定过得去的。

网友B:
那个是个形参,叫啥名字是给你看的,但是一直这样编下去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好习惯很重要。

网友E:
前面那个如果是全局变量就不好了

网友F: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这两者相互之间完全可以重名

网友G:
可以相同,函数体里面的该变量名字为形参

网友H:
局变量的生命期和主程序一样

网友I:
形参和局部变量其实就是同一作用域的

网友J: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

网友K:
在函数内引用这个变量时,会用到同名的局部变量,而不会用到全局变量。

网友L:
局部变量会覆盖全局变量,在局部变量所在的块或者函数内,对变量的操作不影响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M:
全局变量不可以重复定义

网友N:
此时的全局变量会暂时无效

网友F:
局部变量的作用范围内,该变量的标识(名字)一律指局部变量,而不是全局变量

网友G:
全局不可以相同。但是函数的形参可以。

网友H:
局部变量在函数内部

网友I:
同一作用域,重复申明但不赋值,不会对变量有影响

网友J:
局部会屏蔽全局。

网友K:
局部变量的作用域就在那个循环体内。

网友L:
全局变量不起作用,在局部变量所在的代码块或函数外部,全局变量才起作用.

网友M:
以定义与全局变量同名的局部变量

网友N:
相同名字的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可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