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芯片掉电唤醒问题

楼主(2017-06-29):
       公司一个项目要求低功耗,当芯片进入掉电模式后,定时器唤醒没问题,UART唤醒时发现,芯片上电第一次配置完,收到数据唤醒后完成工作,再次进入掉电模式就无法唤醒了(串口无法唤醒了,定时器还可以唤醒)。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在每次进入掉电前,都要执行唤醒中断的初始化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每次进入掉电前,都要执行唤醒中断的初始化吧。。

怎么初始化呢?

网友:
你之前配置的那个初始化函数吧。。

网友A:
想到解决的方法了吗

网友B(2017-08-27):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调Mini58,要求CPU时钟为HIRC,然后进入Power Down模式,请问可以实现吗?

网友C:
肯定解决了,没解决估计要扣工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