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串口无线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7-06-29):
单工的串口无线通信,怎样做出全双工的效果?
需要制定怎样的规则比较好。感觉可能会冲突的吧?

网友A:
默认情况下从机为接收状态,收到数据判断数据是否合法。。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网友C:
目的是什么,想要达到什么样效果?

网友C:
应该叫半双工吧,。半双工跑快了就叫时分双工了

网友D:
可以通过fifo实现读写。

网友E:
如果使用时分复用这样是不能立即响应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合法处理数据然后发送数据出来,数据发送完就设置为接收状态。。

这个都是内部转换之后设计的吧。

网友G:
并口数据可以使用fifo作为接受缓冲。

网友H:
现在的串口不都是双工通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