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怎么测量电能

楼主(2017-06-29):
有谁做过电能表的啊,计算电能,电流电压 在什么时候 测量啊

网友A:
电压、电流都是连续测量的,不存在“什么时候”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想做数字电表,国内有一个厂家,芯片内部还嵌入了一个51核,挺方便的,当然IO就比较紧张一点。

网友C:
找带有24位AD的单片机生产厂家有没有给出一些示例方案吧

网友D:
低精度的AD是很难做电能计量的。。

网友E:
如果非得用低精度的就需要有多个电流量程,而且不同量程都需要定标和调0,麻烦得很,不利于后期维护。

网友F:
现在专用芯片很便宜,开发也简单,开发周期短

网友G:
用电能计量芯片如ATT702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