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失调和增益误差、AD转换器失调和增益误差校准

楼主(2017-06-29):
按照所有误差项(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增益等)求和,不满足系统误差要求,需要校准失调和增益引起的误差,这包括所使用的仪表放大器和AD转换器,请回答:1、如何校准仪表放大器的增益和失调误差;(信号输入范围是0-0.5V,放大倍数8-10倍,输出电压0-5V左右,计算增益和失调误差大概是2mV)
2、如何校准AD转换器的增益和失调误差;(14位的AD转换器,基准电压5或5.5V,失调和增益误差最大5.5LSB)

软件校准或硬件校准简单描述即可,期待各路大神回答,谢谢!!!!!

楼主:
这位兄弟,打那么多句号干嘛,难道我表述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位兄弟,打那么多句号干嘛,难道我表述错误?

他那意思是指AD性能差。
其实也不差了,这是总的初始误差,大部分情况下,AD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并不总要,因为这些都是可以调整(校准)的误差,INL、DNL才是更重要的。
最总的校准一般不需要将放大器和ADC分开,直接进行系统校准就可以了。
当输入信号为“0”时,ADC输出值记为“0”;
当输入信号为“满度”时,ADC输出值记为“满度”;
这就可以计算出新的偏移量和斜率(增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那意思是指AD性能差。
其实也不差了,这是总的初始误差,大部分情况下,AD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并不总要, ...

感谢您的回答
输入信号满度,指的是AD转换器的满度值,还是测量信号的最大值,
如果是AD转换器的,那么实际校准时输入信号应该是能够提供标准信号的器件?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答
输入信号满度,指的是AD转换器的满度值,还是测量信号的最大值,
如果是AD转换器的,那么实 ...

再问您一个问题哈,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可以通过运放的调零引脚,或者直接在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器调节,电阻器两端接电源,那这两种和您说的系统校准应用在不同的情况下吗?比如说如果误差太大就用我说的,误差小就用您说的方法调节即可
可以简单说一下误差校准的方法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您一个问题哈,
查资料的时候看到可以通过运放的调零引脚,或者直接在输入端接一个电阻器调节,电阻 ...

5.5的LSB有点大了,这个情况下要做准很难,因为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纠正的。
运放提供的电位器调零可以用,在数字电路不成熟的年代用得比较广泛,因为那个时候的仪表卖得很贵,调这个零点的时间成本相对很低,现在这个时代就不行了,数字电路功能强大,误差直接计算一下就可以了,调这个电位器的时间成本就显得太高,还要浪费电位器的成本,品质好的电位器成本其实不低。

楼主:
1、AD转换器的增益误差和失调误差是不能校正的吗,
我之所以提出这两个,而没有提DNL、INL等等,就是通过我查的资料得到他是可以通过软件校正的(可能我查的不对,但是没有实际做东西的经验,所有得到的结论只能靠网上查,再去请教)
2、5.5LSB是我拿参数表中的两个最大误差相加,是最坏的情况,因为选的AD转换器是精密ADC,应该没有那么差,
3、我现在准备用软件校正整个系统的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B:
你自己做出来试一下就知道了啊

楼主:
楼上的,我要是能试我还用得着低声下气的去问吗,我要是能试我发帖子干啥,吃饱了撑的,我没那么闲,,
每次一发帖神烦你们这种什么都会还什么都不说的人,好像自己会的东西就不该告诉别人,那你没事逛什么论坛 啊,既浪费别人的时间又浪费自己的时间,
你不想回答咱就忍住别回答,什么叫放在心里你懂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楼上的,我要是能试我还用得着低声下气的去问吗,我要是能试我发帖子干啥,吃饱了撑的,我没那么闲,,
每 ...

网友C:
精度要求低的,我们一般采用最小二乘法。使用基准源给设备输入几个电压,这几个电压要避开最小和最大,比如LZ的,可以给1、2、3、4V,不要0V和5V,非线性误差大。然后看ADC转换数据,使用最小二乘法做线性校正。
但是LZ一定要知道,由于温漂,时漂,校准后的设备不一定准确。
由于是做计量仪器的,所以校准方案是在设计之初就要明确的,方案评审的时候都会给出噪声、温漂和时漂的理论计算值,样机还要试验验证,只有计算和试验一致了才能量产。注意:试验结果太好的,还会被追查过度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要求低的,我们一般采用最小二乘法。使用基准源给设备输入几个电压,这几个电压要避开最小和最大,比如 ...

感谢您的回答
精度要求高的就是选择误差更小的器件吧,
其实我当时选AD转换器的时候就是按照精密器件选的,5.5LSB也是参数表中最大值相加,我觉得实际可能没有那么差。

网友B:
我不是什么都会,具体方法地板已经和你说得很详细了,你用的芯片型号也没写,我也不可能回答这个东西能不能成功。
我建议你去试是有原因的,就我做那么多东西的情况看,并不是所有芯片都能做到厂家给的指标,不排除个人原因,也不排除其他原因,还有就是,有些芯片只是参数看上去很好。
如果你不能试,那看来你不是做产品,计算能通过就是通过了。
还有就是,我没有纠正过AD的误差,觉得5.5有点大。为此我都选比较小的,但即使这样我还是丢了不少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不是什么都会,具体方法地板已经和你说得很详细了,你用的芯片型号也没写,我也不可能回答这个东西能不能 ...

刚刚怒气冲冲打的字就因为含有不良信息没了,再打一遍也没有耐心了,我也不想再解释了
大兄弟,你肯这么多次回复我,还是感激

实在不好意思浪费你的时间了

网友D: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仪表放大器,性能这么差;

我以前AD都是用16位的

网友D:
如何校准:那就从运放的原理定义方面出发;

比如输入失调电压怎么测试的:用模拟开关,将运放的输入接地,测试输出电压是多少;
我们以前大概这么做的;

其它参数类似原理

网友E:
测量系统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指标:准度和精度。
参考下列帖子 18 楼的资料:
六西格玛设计简介
LZ 的问题理解为准度或偏移问题。

校准方法:
输入一个标准信号,得到一个读数,据此可计算出偏移的大小。
对大小不同的标准信号,用上述方法分别得出偏移的大小。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数学关系或模型(最简单的为常数)。
测量时根据读数,利用此数学关系即可得到实际的测量值。

实现方法:
建议选一款资源比较丰富的单片机,如 Mircochip 的 PIC16F1789
主要有基准电压、DAC、ADC 以及运放等。
用单片机中的运放构成(仪表)放大器;DAC 做标准信号;ADC 做测量。
通过软件控制,在每次测量前进行校准,得到上述数学关系。

其它可能有帮助的帖子供参考:
采样电路中的滤波的截止频率如何确定? —— 24楼、26楼和29楼中的参考资料;
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 —— 2 楼中的参考资料。

楼主:
5.5LSB算误差大的话,那么精密AD转换器的失调和增益误差多少算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