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用的输入/输出引脚你们都怎么处理?

楼主(2017-06-29):
未用的输入/输出引脚你们都怎么处理?

网友A:
未用的输入引脚不能悬空不接,而应将它们上拉活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B:
关键的控制输入引脚,如Ready、Hold等,应固定接为适当的状态,Ready引脚应固定接为有效状态,Hold引脚应固定接为无效状态

网友B:
无连接(NC)和保留(RSV)引脚,NC 引脚:除非特殊说明,这些引脚悬空不接,RSV引脚:应根据数据手册具体决定接还是不接

网友C:
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将它们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以降低功耗

网友D:
未用的输出引脚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E:
未用的I/O引脚: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入引脚,则作为非关键的输入引脚处理,上拉或下拉为固定的电平

网友E:
如果确省状态为输出引脚,则可以悬空不接

网友F:
设为三态输入

网友G:
入管脚可以配置成上拉或者下拉

网友H:
一般做法设为三态输入.

网友I:
引脚都应接地。

网友J:
未用输入引脚不应保持开路

网友K:
可保持悬空

网友L:
上拉/下拉一般是短路,但有时需要的是电阻

网友M:
未用到的空引脚为高阻态

网友N:
有几个输入引脚没有用就悬空了

网友F:
这样可以减少电流消耗。

网友G:
io内部都有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H:
三态可以降低芯片的功耗。

网友I:
所有未使用的引脚都应被视为输入,而不是输出。

网友J:
通常需要与电源或地电压的上拉(或下拉)连接

网友K:
也可以利用适当的电容或电阻来预防

网友L:
使得功耗发生于电阻内而不是IC芯片内

网友M:
防止上电即输出高

网友N:
不用的输入 和输出引脚可以悬空处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上拉/下拉一般是短路,但有时需要的是电阻

这个看似简单的,处理起来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