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完全要根据这个时序来写程序么?

楼主(2017-06-29):
我想用msp430单片机通过SPI操作AD7734,这是AD7734的一个时序,其中的CS片选信号CS我需要完全要根据这个时序来写程序么?

网友A:
要不停的拉高,拉低,给片选信号低电平可以么?

网友B:
这个38H,40H,48H应该是不同器件的地址,不停的拉低是为了选不同的器件进行写通信

楼主:
那其中的conversiontime转换时间,我是不是要根据数据手册上的转换时间来控制片选信号拉低后要等待的时间?

网友C:
LZ,首先,CS是一个片选信号,所有的操作有必须是要在该信号有效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不能一直保持低电平的,虽然CS信号的跳变沿对数据线上的数据没有影响,但是CS的跳变会影响RDY信号的。

楼主:
没太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要保证正常工作,又不能一直拉低,保证工作不就是要一直保持片选信号为低电平么。

网友C:
cs信号是用来控制不同的外设与单片机之间的通讯的。

网友D:
每使能一次CS信号(拉低),通过地址就找到一个对应的外部设备的。

网友E:
时序问题 有时间间隔要求的

网友F:
ad不是这么用的吧

网友G:
片选cs信号的操作是需要多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