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

楼主(2017-06-29):
为什么要片内RAM大的DSP效率高?

网友A:
目前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片内RAM同片外存储器相比,有什么优点?

网友B: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可以保证DSP无等待运行。

网友A:
于C2000/C3x/C5000系列,部分片内存储器可以在一个指令周期内访问两次,使得指令可以更加高效。

网友C:
片内RAM运行稳定,不受外部的干扰影响,也不会干扰外部。

网友D:
DSP片内多总线,在访问片内RAM时,不会影响其它总线的访问,效率较高。

网友E:
速度要快一点 流畅性好

网友D:
效率要高点

网友F:
这个DSP效率跟RAM什么关系?

网友G:
RAM大只是代码执行的大而已。

网友G:
片内RAM跟DSP效率没有关系。

网友H:
片内RAM一般用来定义用户的数据变量

网友I:
访问RAM效率多快?

网友:
DSP发展的片内存储器RAM越来越大,要设计高效的DSP系统

网友J:
片内RAM的速度较快

网友K:
DSP中RAM主要是用来存储数据

网友L:
般在 DSP 内部有高速 RAM

网友M:
这个跟DSP的访问速度有关系。

网友F:
执行的效率不是跟时钟有关系吗

网友G:
楼主使用什么DSP芯片?

网友H:
可以存放单片机采集到的实时数据和运算过程

网友I:
RAM的芯片确实能够提高DSP效率。

网友J:
现在DSP对SDRAM要求也比较大。

网友K:
但是当使用FFT算法,小波算法等时会遇见数据量太大,内部RAM空间根本不够

网友L:
内部RAM访问速度能够提高效率。

网友M: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DSP芯片?

网友:
设计高效的DSP系统,就应该选择片内RAM较大的D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