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个位与个位之间

楼主(2017-06-29):
(无正文)

网友A:
简单问题复杂化。
转换成二进制不会?!

网友B:
为什么要十位和个位拿来做比较  呵呵

网友C:
建议把你需要比较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这样比较起来很方便   如果不会转换   可以调用windows自带的计算器转换   还有你说十位与个位比较  不太懂    总之 换成二进制  比较起来直观一点

网友D:
这个不太懂楼主的意思了啊,比较两者值大小的没那么麻烦吧。

网友B:
这个主意数据的符号性的问题的就可以啦。。

网友E:
注意符号位的比较的啦。。。

网友F:
可以直接比较数值大小。

网友G: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表达什么

网友H:
数据比较都是通过二进制形式。

网友I:
数据的保存格式都是二进制。

网友J:
你要比较什么数据?

网友K:
问题想复杂了吧,直接计算就行。

网友L:
具体说你要比较什么数据的。

网友M:
数值之间都是二进制,不是十进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建议把你需要比较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或十六进制    这样比较起来很方便   如果不会转换   可以调用windows ...

网友G:
数值比较不是直接设置就ok吗?

网友H:
在处理器里面都是二进制的。

网友I:
楼主哪里来的十进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