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报错 fatal error #1965怎么解决

楼主(2017-06-30):
在ccs中报错 fatal error #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HX711.h",但是我电脑里没有这个源文件,添加不了,大家知道应该从哪里下载吗

网友A:
这个是你自己的头文件啊,你没有添加吗

网友B:
比如include "HX711.h"

网友C:
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就把他取消了,找到定义头文件的区域,添加//注释掉,再去编译

网友D:
可以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或者添加hx711.h

网友E:
右键你的工程名字,选择properties,在Compiler标签下找到Include Options,然后在右边的窗口中可以看到编译路径的添加。看下你的文件是否有在相应的编译路径中,没有添加进来

网友F:
HX711是一个低速高精度的ADC芯片,一般用于做电子秤,所以HX711.h文件需要自己去编写

网友G:
程序是在哪儿下载,下载的时候缺少了这个文件,现在需要自己编写这个文件并且添加到工程中

网友H:
这个文件在哪里?

网友I:
从你当前的文件目录一层层去看这个位置能不能找到

网友I:
这个文件添加了?

网友J:
导入controlSUITE中 例程?

网友K:
需要到Project->build option->Category->Preprocessor->Include Search Path中设置路经

网友L:
工程里没有添加该文件

网友M:
在工程设置里添加目录

网友N:
所在的路劲添加到了Include中了吗?

网友O:
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就新建一个工程比较好

网友:
这个是什么工程文件的?

网友H:
设置头文件的路径试试。

网友I:
头文件在哪个工程?

网友J:
例程不copy,可以编译成功,复制后就不行?

网友K:
头文件在include的文件里

网友M:
目录写错了吗?

网友N:
把路径添加到bulid-> options  中的compiler 中的include

网友O:
右击工程选择properties->bulid->C6000 Compiler->Include Options

网友:
是不是工程文件有问题?

网友L:
在CCS里面设置inclu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