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的ad采样与pwm波输出问题

楼主(2017-06-30):
现在正在学习28335,最近正在做一个用AD去采集模拟量,并用pwm输出波形,
我想请问一下,adc模块和pwm模块这两个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 0x1;        还是通过AdcRegs.ADCTRL2.bit.EPWM_SOCA_SEQ1=1;来实现。又或者有其它方法请各位大神们给支支招

网友A:
PWM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信号,假设50HZ,AD采到0V,输出占空比为0的PWM信号,AD采到5V输出100%占空比的信号,具体做法就是根据AD采回来的数值,赋值给PWM输出的分子部分,接收端用定时器测量接收到的PWM信号的高电平时间。

网友B:
比如include "HX711.h"

网友C:
AD是如何跟PWM联系起来的,比如说,你做一个自动拉窗帘的小装置,用一个光敏电阻和一个电机,AD就是用来采集光线变化程度的,电压越高则代表光线越强,当你光照超过某一阈值时,你便控制电机收放窗帘,如何控制电机呢,那当然是用PWM了,这便将PWM于AD联系起来了。

网友D:
比如说ad采一个1.5V的电压,然后通过pwm输出一个波形,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E:
TI的例程有类似的代码,可以去TI官网看看。
或者其他做28335开发板的厂商给的也有AD采样的例程。

网友F:
这个PWM是用来控制什么吗?还是只是作为输出?

网友G:
这个数值是怎么对应转换的?

网友H:
开始以为楼主是电压信号转换频率呢。

网友I:
这个对应楼主的转换公式的。

网友J:
信号和、PWM可以采用占空比的方式。

网友K:
这个PWM驱动什么?

网友L:
这个互相联系,就是有对应的信号关系。

网友M:
这个不能直接产生信号吧。

网友N:
AdcRegs.ADCTRL2.bit.SOC_SEQ1 是什么

网友O:
没有看明白楼主要实现什么

网友G:
AD数值和PWM占空比有关系吗?

网友H:
正常都是PWM转换电压信号。

网友I:
具体要实现怎么样的信号变量

网友J:
AD数值越大,占空比越大。

网友K:
驱动电机快慢,就是转换PWM占空比。

网友L:
请具体描述你要AD和PWM实现什么

网友M:
变量控制有什么用处?

网友N:
两个模块配置怎么关联的。

网友O:
仅仅两个代码看不懂楼主要表达的含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