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整流后如何做到给蓄电池供电

楼主(2017-06-30):
用三相380V电压经过晶闸管六脉冲的整流后,电流有点大,给电池充电会不会损坏电池。

网友A:
加入充电控制板

网友B:
充电控制板是什么,主要的原理是什么

网友C:
锂电池保护板可以防止电池过放电和过充,还带短路保护功能,大电流保护等

网友D:
可以控制器 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