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STM32的SPI主从机通讯

楼主(2017-06-30):
我想问下,我用两块STM32进行SPI通讯,一个主机一个从机,开始主从机是可以通讯成功的,而且数据也是对的,但是不知为什么,通讯一段时间后,从机接收主机发过来的数据会出现错误,感觉设置都没问题,求助下
主机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13/14/15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2->CR1|=1<<8;                                                //拉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         SPI2->CR1|=1<<8;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SPI2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从机代码------------------------------------------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PORTB时钟使能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SPI2,  ENABLE );//SPI2时钟使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PB13/14/15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GPIOB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PB13/14/15上拉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Slave;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2,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SPI2->CR1|=0<<8;
        SPI_Cmd(SPI2, ENABLE); //使能SPI外设

这是双方的初始化,感觉也是没问题,求助大家了

网友A:
SPI通讯,主要设置好极性和相位。主从机的相位必须一致,否则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数据,查找具体原因。

网友C:
可以数据速率调低一点试一下,主机速率设置不能超过从机最高速率。

网友D:
那你只能用示波器看下数据了

网友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建议从机片选信号使用硬件控制方法

网友F:
STM32的主机和从机通信需要把时钟极性设置成一样,可能之前恰好一样然后数据就对了

网友G:
看波形了吗?硬件有没有收到干扰!无法通信后,你重启后又可以通信,那最好检查一下通信的线路!SPI的通信距离是有限的!

网友H:
SPI通讯主要设置好相位。一般要把主从机的相位设置成相同的,否则出现数据错误。

网友I:
时序的问题查了没有

网友J:
我打算做两块STM8的通讯,主从设备。先抛开软件代码的问题,这两块STM8在电路上要怎么连接呀

网友K:
会不会是哪里乱加延时了,导致时序乱了?

网友L(2019-03-15):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同样得问题了,想请教一下

您好,我现在正在学习这个,想问一下能将您的spi从机的源码发我学习一下吗? 邮箱:mgk971102@163.com

网友M(2019-10-27):
我曾做过stm32的主从iic通信,通信速率不能太高,因为从机接受数据要用中断,速率高导致中断频繁,中断无法处理这么大的数据量,你这个问题可以查查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