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与线性电源的区别

楼主(2017-06-30):
(无正文)

网友A:
开关电源优点体积小重量轻缺点功率小 电源纹波多
线性电源有点功率大 电源稳定 缺点 体积大漏磁严重

网友B:
线性电源变压器的输入输出成正比 开关电源输入电压宽

网友C:
开关电源
220~V——AC-AC变压——AC-DC整流——滤波——稳压——输出
线性电源
220~V——AC-DC整流——DC-DC降压整流——滤波——稳压——输出

网友D:
线性电源就是用变压器降压再稳压。
开关电源是先整 流再用开关芯片。

网友E:
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强,比如开关电源输出12V,无论你的负载多大,好的开关电源都会稳定在11.9V到12V。而线性电源电压调整率就很差了,可能会掉到10V甚至更低,()由于负载的不同

网友F:
开关电源效率高,但是输出纹波较大,线性电源的输出是连续的,稳压效果会好点,但是效率低,尤其是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

网友G:
不能简单的说谁好谁不好,在不同的领域各自有不同的用途。主要看你使用的要求是什么。

网友H:
简单说,开关电源如手机充电器。
线性稳压器如旧黑白电视机电源,三端稳压模块,如7805,7912等

网友I:
线性电源的电压调整的管子是工作在线性(放大)状态,开关电源电压调整的管子工作在饱和和截止区,即开关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