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oad dump proof" 该如何解释

楼主(2017-06-30):
今天看数据手册, 说到某 IO 口有 " load dump proof" 功能, 不知道这词啥意思, 百度也无果, 咨询朋友们

网友A:
负载防潮功能。

网友A:
贴图啊,看看具体的语境。

网友A:
比如土木工程里面的X形状防潮垫的使用。。

网友A:
晕死,看错单词了。。

楼主:
IO_4 is selectable as follows:
Digital input (logic level) sent to the MCU through the SPI. Wake-up input (load dump proof) on rising or falling edge or based on pre-vious state.

网友A:
防止负载突降

网友A:
刚才还纳闷呢,IO怎么还防潮,,一激动,看错单词了。

楼主:
这里特别讲输入端口模式时的功能.
另有一处

IO_0 is selectable as follows:
Analog input (load dump proof)
Can be used as analog or digital input (load dump proof) with wake-up capability (selectable)

网友A:
懂了,括号里是对前面的陈诉:Load指的是IO口外部的电路电平,dump指的是该电平的突然变化,指的是这个变化,proof是名字证明、凭证的意思,指的就是外部信号变化后的采样。。字面意思是:负载突降凭证。意译:外部电平突降取样。

网友A:
负载转储证明,,不知道什么鬼,,太深奥了,要不问问他们的技术吧。

网友A:
有没有高人啊。。。

网友B:
就是扛得住Load Dump期间的浪涌电压的意思。

网友C:
说明抗干扰能力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负载转储证明,,不知道什么鬼,,太深奥了,要不问问他们的技术吧。

我看到有关的技术资料:
Load dump protection
Dld is necessary (Voltage Transient Suppressor) if the load dump peak voltage exceeds the VCC max DC rating. The same applies if the device is subject to transients on the VCC line that are greater than the ones shown in the ISO T/R 7637/1 table.

可见, 可以解释成  负载突变 (引起电压瞬变) 的保护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扛得住Load Dump期间的浪涌电压的意思。

多谢参与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有关的技术资料:
Load dump protection
Dld is necessary (Voltage Transient Suppressor) if th ...

多谢参与讨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明抗干扰能力好!

多谢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