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输出失真

楼主(2017-06-30):
用LM358做音频的差分转单端时候出现,输出接负载小的时候,信号会出现失真现象,具体看图片,请各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

楼主:
示波器抓取波形

网友A:
这是交越失真,LM358放大交流信号时的硬伤。
你换TL082或NE5532放大音频会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交越失真,LM358放大交流信号时的硬伤。
你换TL082或NE5532放大音频会比较合适。 ...

应该不是交越失真,信号幅度变小,或者输出负载调大,都可以消除失真

网友B:
狗眼已瞎。

网友C:
你先确定不是视波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定不是视波器的问题

不是示波器的问题  不接负载是不会失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端输出端直接(不要隔直)接下拉电阻(2k或以下)到地线。注意358內部下拉电流才50uA。
除非改成双电源就沒有 ...

谢谢大牛,接了电阻就解决了问题,大牛能否解释一下其中的缘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死区

网友E:
能否上图一看?

楼主:
二楼有图

网友F:
楼主,出现失真现象时带的负载是多少? 7k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2904是军规其结构与324丶358相同。由OUTPUT SlNK CURRENT 曲线图在Vo=0.5v处有大转折,在0.5v以下 ...

平台电压是0.322V,按这样算的话,负载是7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2904是军规其结构与324丶358相同。由OUTPUT SlNK CURRENT 曲线图在Vo=0.5v处有大转折,在0.5v以下 ...

醍醐灌顶,不过还是要自己消化一下,谢谢大牛

网友G:
这个问题, 其实在官方的数据手册有提到. 不过不是 LM358 的手册, 而是 lmv358 的手册

可以看一下图 47, 和相关的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问题, 其实在官方的数据手册有提到. 不过不是 LM358 的手册, 而是 lmv358 的手册

可以看一下图 47, 和 ...

谢谢版主,已看

网友H:
lm3886不错的,大功率做一个不错的声音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