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就运行速度来讲,22M的晶振是11M晶振的多少倍?

楼主(2017-06-30):
同样的单片机,就运行速度来讲,22M的晶振11M晶振的多少倍?

楼主:
难道就是2倍?

楼主:
工程师们发言呀

网友A:
你答对了

楼主:
换个22的之后总是感觉快了非常非常多。估计是错觉吧

网友B:
如果其他配置都是一样的,就是2倍

网友C:
还要看外设能不能跟上,如果外设速度跟不上,换了也是白搭

网友D:
看你怎么设置了,如果内部的分频设置都一样,那就是2倍

网友E:
这个速度,看你如何定义。
如果是CPU执行速度,肯定是2倍。
如果是你看得到的速度,可能不止2倍,也许没有2倍(上面说的外设速度慢等例外情况)。
因为你看得到的速度,也许只占用了CPU的50%的资源。
假设你的系统,有一个定时器中断,定时周期1毫秒,每次进去,需要执行0.5毫秒。那么,你还有0.5毫秒的时间处理其它任务,比如按键操作和显示。如果CPU时钟加大一倍,则每1毫秒,你还有0.75毫秒可以执行其它任务。
依次类推,如果时钟是原来的4倍,则有0.875毫秒执行其它任务,0.125毫秒执行中断固定任务,此时CPU的显示效果就很好了。

网友E: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系统,一个定时中断加主程序,定时器周期是固定的100微秒,里面假设有50条指令,执行时间50微秒,此时,系统可以运行。
当CPU时钟降低到原来的05,此时,每次进去中断程序,还是要执行50条指令,但是需要100微秒的时间,和定时器周期一样了,CPU就没有时间执行其它指令的,效果就是死机的效果。

楼主:
这样说很有道理哦

网友F:
不建议抬杠

网友G:
正常就是 与主频成正比。:)

网友H:
实际情况复杂,理论是同比频率

网友I:
这么低的频率当然是速度频率正比了,,,高频率是就不同了,flash和sram频率有瓶颈,cpu会插入等待周期

网友J:
就是两倍,怎么还难道2倍

网友K:
理论上是2倍之所以给楼主感觉好像比2倍还要多,那还是要看分情况
如果你原来11M的系统执行某个任务要10ms,换成22M那么现在理论上是5ms的时间,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你会感觉基本没什么变化.
但是如果你原来的是10s,换成22M后,那会变成5s,那你就会感觉简单是坐火箭的速度...

网友L:
理论上是一倍,但可以用GPIO翻转来测试一个函数执行速度

网友M:
内部没有频率模块(PLL之类)是2倍

有时钟管理模块就依默认设置或程序设置

网友N:
感觉的东西,不靠谱。
就像每个月要花1000元。收入1100元,和收入2200元,完全不同感觉啊。
从单片机自身来讲,22M就是比11M快,2倍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N:
感觉的东西,不靠谱。
就像每个月要花1000元。收入1100元,和收入2200元,完全不同感觉啊。
从单片机自身来 ...

你这个比喻清新脱俗呀。666

网友O:
这样问问题就是错误。2倍更是个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样问问题就是错误。2倍更是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