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求:I2C库函数读写EEPROM驱动

楼主(2017-06-30):
求:I2C库函数读写EEPROM驱动,手上有一个开发板的驱动,但看得有点不清不楚了,青风的

网友A:
那就重新下载他们的资料好了;

或者用ST的软件生成读IIC的驱动程序

网友B:
ST为主,EEPROM为从,通过主设备去访问从设备,从设备根据接收到主设备发过来的指示,来判读是写入还是读出数据。实在不行自己可以重写一段I2C代码

楼主:
I2C的ISR寄存器有两个位TXIS和TXE,这两个都是指TXDR为空时置1,看例程通常是检查TXIS来等待发送,这两个标志位有什么不一样的用法吗?

楼主:
一个函数太长了,看得头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