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X86主板各路电压微秒级的抖动会影响系统稳定吗

楼主(2017-06-30):
大家好:
笔者在一个设备,使用过程用到X86主板,X86主板采用12V供电,由于有一个模块也是同一路12V电源供电,这个模块有一个控制电源开关的设备,只有在这个模块需要使用时,才给这个模块供电(通过开关控制),现在的问题是给这模块供电瞬间(打开开关),源端的12V电源会有抖动,导致X86主板各路电源(5V、1.35V、0.66V 核心电压)同样受到微秒级的抖动,请问这个抖动会影响整个X86主板稳定工作吗,有没有办法消除.

网友A:
多大抖动?
不行就分开供电。

网友B:
一般来说不会,我也经常从主机12V取电,其实现在的电脑芯片很少直接使用12V,都是经过PWM降压的,所以12V在允许的抖动范围内变化都是不会影响电脑正常工作的(电脑12V电压允许偏差还是有点大的)。
其实你可以测量一下山寨电源的带载纹波,,这些电源的纹波比较大但是非满载功率下也能让电脑正常工作。如果你的设备造成的电压抖动比山寨电源的纹波要小,那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网友C:
刚看到主题时,吓一跳,以为是时钟边沿抖动呢。
电源抖动要看抖动的幅度,上升一般还好,因为有稳压电源芯片过滤,下降的幅度太大,可能会带来问题。
如果是上电初期,处理器还在复位状态,电源波动应该没问题。
微秒级的波动用铁氧体电感滤波吧,效果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