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34118免提通话调试

楼主(2017-06-30):
新设计了个34118的对讲电路,芯片是34118+386,对讲声音断断续续CPR.CPT本来是100K,后面调试成1K,说话不断续,声音小!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这种半双工免提芯片和你的结构设计,扬声器选择都有关系,没人能够帮助你,自己慢慢调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半双工免提芯片和你的结构设计,扬声器选择都有关系,没人能够帮助你,自己慢慢调试吧。 ...

没改1K之前声音很大,要靠近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