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对不同型号PIC单片机都有提供底层驱动函数吗

楼主(2017-06-30):
比如UART、IIC、SPI等的初始化例程、读写函数,对于不同型号的PIC单片机,MPLAB都有提供这些底层驱动函数吗?编程时可以直接调用?谢谢。

楼主:
问题太简单了?木有人理?
版主大人给指点下

网友A:
有,你要仔细看C编译器的用户手册。

网友B:
MPLAB 是编辑器,IDE。  外设驱动库函数一般是编译器自带的。
C18 , XC8  ,  HITECH--PICC 等编译器安装完都有外设驱动库函数的,可以到安装目录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