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问个问题,如何用霍尔电机的两个霍尔信号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

楼主(2017-06-30):
如题。程序里面具体要怎么样实现.

网友A:
看一下光电码盘判断方向的原理,看A信号先变高还是B信号先变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光电码盘判断方向的原理,看A信号先变高还是B信号先变高

两个霍尔信号第一个高电平的到来有先后之分,可以用来判断正反转。这第一个高电平应该如何捕捉?

网友B:
这个是循环捕捉的,没有第一个,就看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个霍尔信号第一个高电平的到来有先后之分,可以用来判断正反转。这第一个高电平应该如何捕捉? ...

网上找的图,看一下应该就明白了

网友C:
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考虑用两个外部中断来搞,在中断中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考虑用两个外部中断来搞,在中断中里判断

对的,现在就是用两个RB口电平变化来做,看两个霍尔上升沿的时间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