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printf串口输出中文乱码

楼主(2017-06-30):
波特率没设置错,据说是keil的编码问题,但设置成GB2312还是乱码。main.c文件之前在写注释的时候乱码,用文本编辑器从ANSI转成UTF-8了,现在串口输出中文又乱码。文本编辑器又转不了GB2312。

网友A:
试试这个,打开你keil的EDIT下拉菜单,最下面有一个configuration,点击它,在editor选项里有一个encoding,这里选择   GB2312

网友B:
没理解了是printf输出的是乱码  还是.c文件中的中文是乱码

网友C:
正常使用printf要么勾选 usemicrolib选项  要么自己比如说  网上提供的方法   自己做个函数然后再用printf

网友D:
要设置成2312编码之后才能复制粘贴文本到keil中不出现乱码

网友E:
我用printf 可以输出中文啊   貌似就是这个重定向文件 貌似也得勾选microlib 需不需勾选不太了解
//Printf重定向文件!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 (unsigned char) ch);// USART1 ???? USART2 ?

while (!(USART1->SR & USART_FLAG_TXE));

return (ch);

}
void UART_PutChar(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 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void UART_PutStr (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8_t *str)
{
    while (0 != *str)
    {
        UART_PutChar(USARTx, *str);
        st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