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2671输出阻抗匹配

楼主(2017-06-30):
大家好,请问谁用过MAX2671尼,这个芯片的输出阻抗匹配中L和C如何取值尼?假如信号在200Mhz左右

网友:
一般芯片会给出其输出阻抗,根据其输出阻抗来做匹配,如果没有给出输出阻抗,那么一定会给输出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