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视频解码芯片选择

楼主(2017-06-30):
请问一下,CCD摄像头分辨率为1280x1024@60帧,BNC接口输出,PAL制模拟信号,有没有那一款视频解码芯片能够满足要求,实现这个分辨率和帧率的解码?求推荐

网友A:
1280x1024@60不可能是PAL制式,可能是CVI的,如果是 黑白的模拟信号一般VGA解码芯片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