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通信问题

楼主(2017-06-30):
基于MODBUS-RTU通信协议,LabVIEW做上位机,MSP430 做下位机,上位机发送的命令发送到单片机的什么地址去了呢

网友A:
UART的数据寄存器Rxbuf寄存器

网友B:
您用过labview的modbus库吗

网友C:
上位机发送的,单片机应该是接收端,对应就是Rxbuf寄存器

网友D:
就是串口接收的结存器。

网友E:
上位机通过中断接收数据。

网友F:
单片机接收数据,无论是中断接收,还是查询接收,通常都是根据接收标志位

网友G:
这个跟通信协议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H:
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I:
引用 网友A:
UART的数据寄存器Rxbuf寄存器

msp430是带有fifo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发送的,单片机应该是接收端,对应就是Rxbuf寄存器

接收的下位机就是正常通信。

网友K:
UxRXBUF寄存器是一个8位的寄存器

网友:
寄存器比如UCB0RXBUF

网友D:
串口就是正常的通信程序。

网友E:
单片机的串口接收寄存器。

网友F:
你是用的握手协议吗?

网友G:
下位机的处理数据都是一样的。

网友H:
串口的数据发送和接收很简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A:
UART的数据寄存器Rxbuf寄存器

可以通过地址读取相关的数据。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发送的,单片机应该是接收端,对应就是Rxbuf寄存器

RXBUF0寄存器 应该是这个。

网友:
接收缓冲器 UCA1RXBUF可以直接实现。

网友K:
UCAxTXBUF寄存器,一个8位数据寄存器,相当于一个传输缓冲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