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计算按键按下次数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

楼主(2017-06-30):
请问msp g2553要计算按键按下次数的c语言程序怎样编,由于刚开始接触,请高手们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你在按键判断按下时,用一个寄存器来计数就会计算出按键次数的

网友B:
写一个变量,++就行了!

网友C:
注意计数溢出

网友D:
这个采用中断计数的也可以额啦

网友E:
只是需要做好滤波处理的,,针对按键按下时的抖动产生的纹波需要加以区分的。

网友F:
采用IO口中断计数的就可以实现的。

网友C:
你设置一个专门的寄存器来记录按下的次数

网友B:
利用IO口的中断功能计数,,再结合该IO口的电平监测确定按下去的次数的。

网友G:
需要设置中断吗?

网友H:
检测信号为低,计算。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按键判断按下时,用一个寄存器来计数就会计算出按键次数的

不是寄存器是,是变量。

网友J:
按下按键后,在状态函数里面计算。

网友:
if(key==0)//检查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机械延时;

if(key==0){count++;}//按键计数;

while(key==0);

}

网友K:
这个launchpad开发板不是自带按键吗

网友L:
按键计数可以在中断里面。

网友M:
G2553没有什么问题,直接读取Io

网友G:
如果使用中断直接中断变量++就可以。

网友H:
读取IO的状态就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在按键判断按下时,用一个寄存器来计数就会计算出按键次数的

直接在中断里面进行计数。

网友J:
楼主找个简单的例程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是最简单的操作函数。

网友K:
msp g2553的编程处理器。

网友L:
C语言计数就是count++就可以。

网友M:
g2553例程没有吗?

网友N:
基于MSP430G2553简单的多按键中断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