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

楼主(2017-06-30):
我想知道用单片机读取电脑USB键盘,该怎么弄

网友A:
很复杂,单片机要接host芯片,还完全需要USB协议,以及USB键盘的解码协议

网友B:
还是读取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C:
如果是USB接口,那么你要懂USB协议,而且单片机的速度要足够快

楼主:
我问错地方了,结贴

网友D:
这个需要检测键盘的输出数据的,,需要根据相关的协议解析的。

网友E:
这个若不知道数据协议的也白搭了。。

网友F:
你接一个ps2接口不行吗

网友G:
这个需要相关的协议的吧。。

网友H:
PS2比较好弄

网友I:
msp430有支持USB的芯片

网友J:
CH375能够实现。

网友K:
通过枚举HID函数实现读取USB键值

网友L:
USB从机开发?

网友:
以前见过别人的例程代码参考。

网友M:
参考一下UsbMouse 51单片机操作USB鼠标的代码

网友N:
通过CH376和单片机读取

网友O:
看看《圈圈教你玩USB》键盘鼠标

网友P:
怎么不用单片机读取PS/2?

网友I:
可以用来读取USB键盘的

网友J:
要使用什么处理器实现?

网友K:
STM32单片机的USB功能与其对接

网友L:
单片机与usb鼠标通信代码参考一下。

网友:
使用stm32作为usb主机实现usb鼠标键盘

网友P:
这个有专用的芯片可以实现。

网友O:
《圈圈教你玩USB(附盘)》一书主要是为广大USB入门和提高者而编写的USB入门级教材。

网友N:
CH376 是文件管理控制芯片,用于单片机系统读写U 盘或者SD 卡中的文件。

网友Q:
选用TI的芯片吗?

网友R:
现在DSP集成了usb功能。

网友S:
USB HID设备

网友T:
,一般的单片机怕是做不了

网友U:
南京沁恒的CH375

网友V:
你可以尝试下圆口的PS2键盘

网友L:
USB接口芯片CH375与单片机

网友W:
内部不含单片机核的USB芯片:CY7C68001

网友X:
单片机本身支持USB接口,像AT32UC3系列的单片机

网友Q:
这个TIVA的产品就可以。

网友R:
TI的TMS320C6678可以。

网友S:
通过控制器代码去编写相关的USB设备描述符

网友T:
得用USB芯片

网友U:
单片机做主机,USB键盘做从机。

网友V:
那PS2键盘比较容易

网友W:
CH375 有HOST和SLAVE两种方式,即可以当主机去控制别的USB设备,如U盘等,又可以被PC控制。

网友X:
SB接口芯片EZ-USB,PDIUSBD12,FT245BM

网友L:
CH 375,采用被动并行接口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