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RCT6

楼主(2017-06-30):
想问一下STM32L152RCT6的RTC功能的硬件要求有哪些啊?除了得用32.768K的晶振电路外,还有一点是不是得一直给1管脚供电啊?但是stmL152系列的芯片并没有VBAT管脚,那么我该怎么配置呢?

网友A:
没有BAT引脚的话,说明内部把BAT连到电源了;

给电源一直供电好了;
其它也没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BAT引脚的话,说明内部把BAT连到电源了;

给电源一直供电好了;

你好,版主。首先谢谢你,我觉得你这种说法挺有道理的。然后现在是这个情况。现在是通过一个锂电池进行总供电,然后有个拨动开关进行充电放电切换,电压转换成3.3V给芯片供电。我想实现的是既能给RTC一直供电,又能通过开关控制充电和放电,那么我就得找到 哪个管脚需要一直供电然后能实现RTC的功能了。具体在 图片中可以看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版主。首先谢谢你,我觉得你这种说法挺有道理的。然后现在是这个情况。现在是通过一个锂电池进行总 ...

电路没啥问题;
弄个充电管理芯片好了,还人工切换多麻烦啊;

网友B:
检测外部电源,当没有外部电源时,mcu进入低功耗方式. 只让RTC运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没啥问题;
弄个充电管理芯片好了,还人工切换多麻烦啊;

恩恩。谢谢版主了。已经弄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来进行充电了,然后想问一下版主 用过STM32L152RCT6的硬件RTC来实现万年历的功能吗?能给个模板吗。 不用stm32cube写的。

楼主:
已经确定现在弄得RTC定时器可以用了。谢谢各位吧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