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

楼主(2017-06-30):
程序如下:
void display(void)
{
int y;
uchar code rel[]={0,1,2,3,4,5,6,7}; //数码管选通
u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定义0-9
uchar data num[8];
num[0]=s/10000000; //千万位
num[1]=s/1000000%10; //百万位
num[2]=s/100000%10; //十万位
num[3]=s/10000%10; //万位
num[4]=s/1000%10; //千位
num[5]=s/100%10; //百位
num[6]=s/10%10; //十位
num[7]=s%10; //个位
for(y=7;y>=0;y--)
{
P2=rel[y]; //位选输出
P0=led[num[y]]; //数据输出
delay(4);
}
}

我把int y; 改成uint y; 程序运行就不对了.可是这里从数据类型上来讲应该是没区别的啊?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网友C:
那个不是问题的关键,也不会报这种错

网友C:
同意三楼
uint 会一直循环, int 只会循环一次

网友D:
目前的个人电脑一般都是 32 位字长的,这些电脑中,int一般也是 32 位的,取值范围是 -2147483648 到 2147483647,uint 是unsigned int型的简写,也是四个字节,范围:0~(2的32次方-1);使用 unsigned int声明的变量只能表示非负整数(0 和正整数)。

网友D:
LZ,从数据类型上分析是没有问题,你的程序出问题报的是什么错误啊?有什么提示啊?

网友E:
有符号跟无符号的区别的。。

网友A:
报的什么错,贴出来看看

网友F:
必须长整形运算

网友G: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后面赋值怎么会报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y的数据为0怎么不行?

网友I:
这样显示也没有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不是变量定义错误吗

网友K:
跟变量类型没有关系。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报错是什么?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必须长整形运算

int类型怎么不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个人电脑一般都是 32 位字长的,这些电脑中,int一般也是 32 位的,取值范围是 -2147483648 到 2147 ...

这个声明类型没有多大关系吧。

网友G:
IAR应该定义Voli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以前用过Verilog不能这样实现。

网友H:
引用 网友A:
y>=0这里不行的,注意细节

数据不能赋值,应该是变量重复定义了吧。

网友I:
可以赋值的时候倒过来,for正循环。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没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这个在头文件都有定义吧。

网友K:
粘贴一下错误的代码在哪里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还有在写了int y; 以后我在对y赋值,比如让y=0,编译的时候就报错,为什么?

这个变量没有问题,后面变量也能赋值才对。

网友N:
引用 网友D:
目前的个人电脑一般都是 32 位字长的,这些电脑中,int一般也是 32 位的,取值范围是 -2147483648 到 2147 ...

楼主没有粘贴错误,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必须长整形运算

这个报错跟变量类型应该没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