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端口脉冲

楼主(2017-06-30):
stm8一个io口翻转产生脉冲,如果不开启外部中断的话,怎么去计数和检测下降沿,比如在tim1溢出中断里PD2端口通过置高置低产生脉冲:
#pragma vector=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_IRQHandler(void)
{
  TIM1_SR1=0X00;
  count13++;
  if(count13==3)                        //数3个脉冲后PD2置高
  PD2=1;
  if(count13==6)                       //数3个脉冲后PD2置低
  PD2=0;
}

网友A:
建议参考下软件通过GPIO模拟串口的方法,你是用软件通过GPIO模拟串口发送,软件通过GPIO模拟串口接收

网友B:
不开启引脚外部中断,楼主准备用上面方法检测下降沿或者上升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