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05 ADC采样

楼主(2017-06-30):
STM32F405RGT6_64PIN的芯片,PA0-PA7用做ADC1 DMA采样引脚,引脚全部接VCC的时候,只有PA4,PA5得到的数据是4095.。剩下的引脚都只有3000左右。使用STM32Cube生成工程也是这样。不知道是那里问题。STM32F407,用STM32Cube生成ADC1采样工程都是正确的。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好吗。

代码: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int32_t)0x4001204C)
       uint16_t uhADCxConvertedValue[CHANNELNUM] = {0};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ADC_CommonInitTypeDef ADC_Common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ADCx, DMA and GPIO clocks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DMA2, ENABLE);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ENABLE);
        /* DMA2 Stream0 channel2 configuration **************************************/
        DMA_InitStructure.DMA_Channel = DMA_Channel_0;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uint32_t)ADC1_DR_ADDRESS;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0BaseAddr = (uint32_t)&uhADCxConvertedValue[0];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ToMemory;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CHANNELNUM;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Mode = DMA_FIFOMode_Disable;
        DMA_InitStructure.DMA_FIFOThreshold = DMA_FIFOThreshold_HalfFull;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urst = DMA_MemoryBurst_Single;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urst = DMA_PeripheralBurst_Single;
        DMA_Init(DMA2_Stream0, &DMA_InitStructure);
        DMA_Cmd(DMA2_Stream0, ENABLE);
        /* Configure ADC3 Channel7 pin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Medium_Speed;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ADC Common Init **********************************************************/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Prescaler = ADC_Prescaler_Div8;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DMAAccessMode = ADC_DMAAccessMode_1;
        ADC_CommonInitStructure.ADC_TwoSamplingDelay = ADC_TwoSamplingDelay_10Cycles;
        ADC_CommonInit(&ADC_CommonInitStructure);
        /* ADC3 Init ****************************************************************/
        ADC_InitStructure.ADC_Resolution = ADC_Resolution_12b;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Edge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Edge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onversion = 8;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 ADC3 regular channel7 configuration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56Cycles);
        /* Enable DMA request after last transfer (Single-ADC mode) */
        ADC_DMARequestAfterLastTransfer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3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3 */
        ADC_Cmd(ADC1,ENABLE);
        /* Start ADC Software Conversion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