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切断了

楼主(2017-06-30):
我用继电器控制直流电机转动,当检测到电流值最大时,关闭电机。可是在启动瞬间电流就已经达到了我设定的最大初值,所以结果是电机还没有打开就已经切断了。

网友A:
开始上电时自然会有大电流, 所以在上电时, 屏蔽这个检测, 一段时间后再做检测.

网友A:
或者使用 MOSFET 等功率管来驱动, 上电时采用软起动( PWM 方式)

网友A:
你的这个问题可以最好串个功率电阻 限压启动,启动之后再检测电流。
      一般的理解,额定值,就是正常工作时的最大(允许)值。直流电动机最大工作电流就是额定电流。启动时,电动机还没有进入正常工作,他与工作电流不同。一般的启动电流是空载电流的5~8倍。所以在选定的元器件的额定电流必须大于额定电流8倍以上,并且要留有余量。

网友B:
像2楼说的那样,开机不检测电流,运行时检测,电机控制用MOS管H桥,PWM从0到你要的速度,这样就可以避免冲击电流过大

网友C:
开机不检测电流   运行之后在检测   或者PWM波控制检测

网友D:
开始的时候电流很大,等启动稳定了再打开检测

网友E:
这个需要做过流保护的啊。。

网友F:
搞个电容保护

网友G:
启动电流过大造成的 。

网友H:
电源的功率不够驱动电机吗

网友I:
电流数值太大,是不是检查有问题

网友J:
换成TI的DCDC芯片。

网友K:
可能电源芯片不能提高足够的电流。

网友L:
楼主对电源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M:
继电器通过什么进行控制的?

网友N: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电机,这么大电流?

网友:
使用C2000作为电机控制芯片比较好。

网友G:
换个电源芯片试试。

网友H:
使用隔离电源分别供电试试。

网友I:
楼主通过什么传感器检测的?

网友K:
现在的DCDC芯片功率都非常大。

网友L:
推荐webench设计一个电源。

网友M:
最好使用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N:
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是什么

网友:
启动电流瞬间很大,可以通过电容和电感控制。

网友J:
提高电源的供电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