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17-06-30):
原本想优化一下模拟IIC通讯的时序,使原有延时尽量缩短,但后来发现实际测量的指令周期和手册上写的不符,不知为什么~望高手指点。

我用的芯片型号是MSP430F5438 测试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h>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CSCTL3 = 0;
  UCSCTL0 |= 16 << 8;
  UCSCTL1 = DCORSEL_4;
  UCSCTL2 = 149;
  UCSCTL6 &= ~(XT1DRIVE_3);
  UCSCTL4 = SELA_0 + SELS_3 + SELM_3;

P6DIR = 0xFF;
P6OUT = 0xFF;
P6OUT = 0x00;
P6OUT = 0xFF;
P6OUT = 0x00;

while(1);
}
外部接32768Hz晶振,经过150倍频后,MCLK约为4.9MHz,此时一个指令周期约203ns。
P6OUT = 0xFF;和 P6OUT = 0x00;两句的汇编代码是
mov.b #0xFF, &PCOUT_H 和 clr.b &PCOUT_H
根据手册执行这两句的时间我认为应该是4+4 = 8个时钟周期(约1600ns)。
而示波器上观察输出方波的周期为700ns而我觉得该时间和执行P6OUT = 0xFF; P6OUT = 0x00;两句的时间应该是相同的。

求指点:我的测试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A:
你的while(1)循环在这里是延时作用    我感觉应该是延时时间不足    或者哪边出现误差

楼主:
哦,那我看下

网友B:
时钟配置和手册里的是否一致啊?

网友A:
楼主不要纠结这个,能用就好,我觉得,肯定是你计算有误,或者那个指令换算不对。

网友C:
有怀疑精神挺好,但估计是你测试方法不恰当

网友D:
肯定测量为准

网友E:
iic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怎么不使用12Mhz的晶振呢

网友F:
以前用的AT89S52是12个周期执行一次指令。

网友G:
楼主的测试是哪里有问题吗?

网友H:
MSP430 的时钟周期(振荡周期) 、机器周期、指令周期之间

网友I:
如果MCLK是8M,则一个时钟周期为1/8微秒

网友J:
430每个动作都能完成一个基本操作

网友K:
也就是说执行一条指令最多花6*1/8微秒。

网友L:
你用的是IAR软件么,高版本的直接在软件内就可以查看。

网友E:
iid读取的速度不超过300khz

网友:
msp430都是一个周期。

网友F:
msp430的执行周期就是一个。

网友G:
如果采用8MHZ的主时钟,一条指令就是125ns

网友H:
30的一个时钟周期=MCLK晶振的倒数。

网友I:
一个机器周期=一个时钟周期

网友J:
一个指令周期=1~6个机器周期;

网友K:
iic的读取速度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L:
_NOP()是单周期的指令,I/O口赋值是4周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