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接收不到

楼主(2017-06-30):
两个单片机进行SPI通信,主机发送数据正常,为什么从机接收不到?(从机的U0RXBUF一直为0)
通过示波器可以看到主机的SIMO输出的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A:
你的从机接受程序怎么写的啊???

网友B:
收不到?先检查硬件电路是连接正确了的!如果在此基础上还不对的话就是你的驱动的问题了

网友C:
如何确定主机发送正常  如果能确定就知道为什么收不到了

网友D:
试试调高波特率。。。

网友E:
中断的方式实时性好,查询方式速度慢。。

网友F:
先检查硬件电路是连接正确否     如果在此基础上还不对的话就是驱动的问题    降低波特率试一下

网友G:
看下两端的波特率是否一致。。

网友H:
等你把定时器中断里德事情做完了,才让它再开始计数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试试调高波特率。。。

不是波特率,是比特率。建议看看通信原理中的波特率和比特率的区别

网友J:
以前在ST的硬件SPI从机上栽过跟头,后来没时间研究只好改成模拟SPI从机的

网友K:
通信的IO是正确的 ?

网友L: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设计?

网友M:
检查是否共地设计了。

网友K:
从机是怎么获取通信数据的?

网友L:
可以使用spi中断接收数据。

网友M:
这个两个单片机的电源需要保持共地。